[电子元器件] 你们公司如何对待新的元器件?公司规模如何?

楼主(2015-02-06):
新的元器件,就是第一次用的元器件,在我们这叫做”首件“。首件要通过首件测试,才能正式在项目上使用。我想请教:类似这种首件测试(贵公司未必也叫首件测试)的时候,你们公司都会做哪些测试项目?以电感为例,一般厂家的规格书上都会有电感值、Rdc、饱和电流等参数,另外没有标注的有品质因数Q、自谐振频率SRF等,我司目前仅仅只是测量电感值这一项,请问各位是否有必要将Rdc、饱和电流、甚至规格书上往往没有标注的Q和SRF都测试一下?类似的疑问同样发生在电容、二极管等元器件上。请问你们公司如何对待新的元器件?贵公司的规模如何? 有经验的前辈看看请随便码几字,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A:
即使是同一个器件,由于生产批次不同,也会导致异常。所以每次采购入库都会抽查一些,对重要指标进行测试。基本也就是测量一下电阻阻值,电容容值、电感感值。如果最终产品没有质量问题,不会增加测试项目。

网友B:
功能测试和EMC

网友C:
厂家提供的规格书只是测试参考,一般每个公司企业都有自己一个测试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