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助关于驱动过程中mos管DS两端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2-06):
大家好,
我在做一个简单的低端驱动,使用mos管驱动电磁阀,电路及参数如下图,mos管G极信号是0-12V。现在的问题是当mos管打开时,DS两端电压会逐渐上升,至6v左右,下图中黄线为控制信号,紫线为DS电压。
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感性 负载,电流突变产生反向电动势。

网友B:
电感在控制信号消失或开启式,产生感应电动势,建议在G和S端之间加个小容量电容,可以缓解感应电动势,我是新来的,如果不对请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性 负载,电流突变产生反向电动势。

谢谢,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稳住感性负载两端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在控制信号消失或开启式,产生感应电动势,建议在G和S端之间加个小容量电容,可以缓解感应电动势,我是 ...

谢谢,试了一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一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电容容量再加大点,别太大,维持PF以内,应该会好一点,这个原因是因为MOS管关断期间,楞次定律产生电压。还一个办法就是把二极管并联在电感两端,不并联在电阻两端,你可以都试试

网友C:
从波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正常。
不知道楼主要“稳住感性负载两端的电压”是想做什么。

网友D:
本来就这样很正常;
如果是要减少反向电动势的电压,从续流回路想办法;
比如换管子,加阻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波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正常。
不知道楼主要“稳住感性负载两端的电压”是想做什么。 ...

哦,是这样,其实是在做半桥驱动,但是导通到0.3ms之后,电磁阀两端电压从24v下降到10v,电流没法继续上升,驱动效果不好,36v也试过不理想。所以想不提高供电电压情况下,能不能不让负载两端电压下降的那么厉害
谢谢

网友C:
你的电磁阀,额定工作电压是多少?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为何要用半桥驱动电磁阀?
既然“驱动效果不好”,应该把你的驱动MOS管电路也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磁阀,额定工作电压是多少?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为何要用半桥驱动电磁阀?
既然“驱动效果不好”, ...

是柴油机喷油器,不知道您是否接触过,没有额定的电压,只有额定的电流曲线,峰值20A,维持10A,多个阀想用半桥做选通。
说的“驱动效果不好”不是指mos的驱动不行(高端用的ir2125,低端用的tlp250),而是喷油器的电流只能上到十几A。测它两端电压发现降的非常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补偿方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这样很正常;
如果是要减少反向电动势的电压,从续流回路想办法;
比如换管子,加阻容等; ...

谢谢
换过几个管子,也没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善
并阻容不是阀关断时候用的吗?我现在要处理打开时候的反电动势,请问要怎么接呢?

网友E:
楼上的问的好!…

网友C:
“没有额定的电压,只有额定的电流曲线,峰值20A,维持10A”
那你要保持电磁阀两端电压,不就超过电磁阀维持电流了么?

没有额定电压,该电磁阀的直流电阻和电感量,你总能够测量出来吧?

网友F:
减小电感值,或者用饱和电流小的电感试下。

或者在MOS关断的时候有个驱动电磁阀用的电流回路,当MOS打开时,只是将电流回路切换过来,呵呵,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额定的电压,只有额定的电流曲线,峰值20A,维持10A”
那你要保持电磁阀两端电压,不就超过电磁阀维 ...

控制信号大致是这样,T1段使阀的电流迅速上升到20A,然后稍微断一小会儿,T2段通过PWM使阀的电流维持在10A。现在的问题是在T1段,阀两端电压从24v降到10v,电流最大只能上升到10A。后面T2可以先不必考虑。
理论上来说,改变电压值只是为了改变T1阶段的电流上升速度。阀原厂标定是28v可以在0.3ms升到20A,但我换36v最大也只能升到17A,而且两端电压也是越来越小。
线圈电感0.5mh,电阻0.5欧

网友G:
看波形是D极到地的电阻分去了一部分电压

网友H:
1.黄线控制信号是Q1即IRF540的栅极波形还是中间还有驱动电路?从波形来看我认为不是IRF540的栅极波形。
2.如果黄线控制信号是Q1-IRF540的栅极波形,建议楼主加大IRF540的驱动电压幅度。波形电压只有4.3V左右电压,IRF540应该没饱和导通。Fairchild的IRF540N规格书中临界导通即门限电压最大值为4V,这个测试条件是漏极电流为250uA,下面的饱和导通电阻测试条件是10V栅极电压的:

3.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开通IRF540时实际导通电流是变化的,电磁阀电流大10A~20A比较大,且IRF540不饱和实际导通内阻比较大就出现DS电压上升比较大。
4.10A~20A电流大,如果IRF540实际导通内阻按0.04Ω计算,功耗也有(4W~16W)*占空比,是否设计好散热?否则温升会引起实际内阻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黄线控制信号是Q1即IRF540的栅极波形还是中间还有驱动电路?从波形来看我认为不是IRF540的栅极波形。
2.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1、2. 黄线是控制端出来的信号,实际栅极有tlp250驱动,电压到12v,完全够饱和了吧
3.  看了一下手册,发现栅极12v的时候,内阻基本不随电流变化,按最大70mΩ算的话,20A的压降也才1.4v,主要的压降应该还是上面他们说的电感的反电动势吧?

4. 现在的应用里只导通一次,而且时间总共就1~2ms,所以没考虑散热的问题

网友I:
MOS管导通电阻太大,可能还包括了连接线及接触点的电阻。从波形图看,VGS只有4V有点太小了,至少要10V以上。再注意MOS管、喷油器、电源连线要尽量粗和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其实是在做半桥驱动,但是导通到0.3ms之后,电磁阀两端电压从24v下降到10v,电流没法继续上 ...

你应该量线圈2端的电压;
另外你控制频率这么高,你电磁阀反映也没这么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I:
MOS管导通电阻太大,可能还包括了连接线及接触点的电阻。从波形图看,VGS只有4V有点太小了,至少要10V以上 ...

完全赞同。
有人一看到线圈,就想到反电动势。其实楼主的问题跟反电动势没有关系。
根本原因还是MOS管导通电阻、导线电阻、接触电阻之类的太大。检查一下你用多粗的电线,各接点是否良好

网友K:
关于楼主的问题,我觉得楼上几位所说都有一定道理,现总结如附件。原因已仿真分析出

网友L:
没有PWM信号时的那个6v的电平是MOS的RDS太大了,还有栅极4v是小了。增加栅极电压在一定范围可减小RDS,之一有PWM的那段时间内,VDS的电压是由感性负载的反向电动势引起的,建议给感性负载增加合适的RCD吸收电路,毕竟从你贴的图上看出VDS都远远超出70V了。要是吸收电路做的好mos电压可以用电压不是很高的。高压的nmos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