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单片机算圆周率到一百万位。

楼主(2015-02-06):
(无正文)

楼主:
主要是RAM的问题,几百B的RAM,能否完成计算?
平均每秒钟甚至每十秒钟能计算输出一位数也行,速度不考虑。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B:
你先确定算法再说。

网友C:
:funk:如果真是一秒输出一位,那么一百万位要小半个月啊:lol

网友D:
估计做不到~~~

精度越高,运算占用内存越大,成几何级成倍增长,89C52区区256字节RAM, 远远不够。

网友E:
除非算法能不存储之前位数的计算结果

网友F:
大家都不清楚算法,都在估计,也许,应该,除非!: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不清楚算法,都在估计,也许,应该,除非!

百度里有多种算法,不过我数学不好,也是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算法能不存储之前位数的计算结果

也许在有限的RAM下是不能完成无穷位的像圆周率的这样的数的运算吧,但是简单的像算一个7/3这样的就能一位一位无穷的输出了,如果算法需要存储之前所有运算结果的位数的话,那么世界上再强的电脑也只能算到有限位了...

网友H:
有一种算法可以计算指定位的,不过能不能在51运行就两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