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MOS管驱动直流电机,烧毁mos管,不知道哪里出错

楼主(2015-02-06):
如图,我M1-VCC采用+12V,M1-DC用+5V, 驱动5V电机,M1-CW,M1-CCW分别接电机两端。M1-EN1,M1-EN2为+5V的时候,CMD1与CMD2一高一低,烧毁其中一个MOS管,然后就只有一个方向电机能转,另一个方向电机就不转了。求解啊! 还有就是这个自举怎么弄啊,需要我输入信号为方波吗?
我目前是用逻辑信号。

网友A:
串的电阻有点大,自举的电容有点小;
不一定要输出方波;
普通的IO电平控制就可以了,烧MOS管,可能MOS的功率不够;

电机先不要接,负载接个10K的电阻,看负载的控制逻辑是否正确;
正确的话,再接回电机,如果还烧MOS管,那肯定是MOS的功率不够了;

网友A:
如果要控制正反转啥的,换向的时候,最好加点延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的电阻有点大,自举的电容有点小;
不一定要输出方波;
普通的IO电平控制就可以了,烧MOS管,可能MOS的功 ...

谢谢版主,我先照你的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先照你的试一试。

恩,因为我最近调无刷;
直流电机的话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因为我最近调无刷;
直流电机的话差不多

版主,你好! 你调的无刷是用的双闭环控制吗? 是方波驱动的还是SVPWM?想问你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 你调的无刷是用的双闭环控制吗? 是方波驱动的还是SVPWM?想问你问题 ...

我的要求不高,比较简单;
方波驱动,单闭环;

实在太忙了(ST FOC4.0一直没时间看),好多事;
以后就知道我在忙啥了;
:loveliness:

网友C:
驱动芯片用12V,H桥用5V,这个有没有没影响呀。 这样用不用自举也能开启上桥
H桥部分的电源端加滤波电解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