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锂电池充电模块可以边充电边接负载工作吗?

楼主(2015-02-06):
淘宝上的充电模块真的很便宜了,以后设计产品想用锂电池,买现成的充电模块用。不过不知道用这些模块可不可以边充电边工作。
因为不要求多高的效率,暂时打算直接用XC6206之类的LDO将电池电压降到3.3V,工作电流大概在100mA左右。
锂电池充电的话有一段是恒流充电,如果同时给负载供电,由于负载电流有波动,不知道会不会干扰到充电模块的工作。有的模块说明
写着工作时要断开负载,是不是那些便宜的都是这样?

网友:
MARK,也期待标准答案。

网友A:
淘宝上的我不知道;

手机是可以;
要是这样都不行,要是你卖给客户,客户还要断电多麻烦啊;
淘宝上买的出了事情谁负责?
特别是电池方面;

网友B:
便宜!表明指标低下!…小心为妙…

网友C:
都是可以边工作边充电的,只是充电时间会变长。
锂电充电管理芯片很普遍了,品牌很多。

网友D:
可以,这跟充电器无关,只要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大于电池充电功率与负载功率之和。

网友E(2015-04-21):
学习了,楼上回复都很有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芯片ISL9230,带路径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