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飞思卡尔i.MX 6Quad Android 4.2.2的LVDS屏幕驱动移植

楼主(2015-02-06):
1      概述
平台:freescale i.MX 6Quad 4核开发板MCIMX6Q-SDB(不带屏幕)

操作系统:Android 4.2.2_1

内核:3.0.35

显示屏:LG的LP101WX1-SLN2

显示屏参数:分辨率1280*800,色彩18位,色彩数262K,时钟频率69.3M Hz

接口:LVDS0

2      移植步骤
2.1    硬件连接
显示屏通过LVDS0接口与开发板连接,开发板提供的LVDS0接口如下:

如上图所示,LVDS0接口共有33Pin,包括:

1)  使能脚CABC_EN0,亮度调节DSP0_CONTRAST

2)  一组I2C Pin6~7

3)  三组数据线Pin8~Pin15,一组时钟线Pin17~18

4)  电源、地等

楼主:
显示屏LP101WX1的硬件接口如下:
如上图,显示屏提供的LVDS接口共有40Pin,包括3组数据线,1组时钟线,PWM脚和LED_EN脚等。它与开发板的连接方式如下:

1)  把LP101WX0的3组时钟线和1组时钟线对应连接到开发板的LVDS0接口上:

ORX0-    =>   LVDS0_TX0_N

ORX0+   =>   LVDS0_TX0_P

...

ORXC-   =>   LVDS0_CLK_N

ORXC+ =>   LVDS0_CLK_P

2) 连接电源、地

2     VCC              =>   3.3V

3     VCC      =>   3.3V

10   GND       =>   接地

13  GND       =>  接地

16  GND       =>  接地

19  GND       =>  接地

3) 连接背光

31    GND       =>   接地

35    PWM      =>   3V3(背光亮度脉冲输出,前期先接3V3,方便调试)

36    LED_EN =>   3V3(背光使能)

38    VLED     =>   5V

楼主:
2.2    驱动移植
1、  从freescale官网下载【i.MX 6Software Updates and Releases】->【SABRE Board for Smart Devices】->【Android 4.2Jellybean】->【Source Code for i.MX 6Quad/Dual】软件包,即android_jb4.2.2_1.0.0-ga_source,然后参考android_jb4.2.2_1.0.0-ga_source\docs\Android_User_Guide.pdf的步骤下载android-4.2.2_r1源码,以及kernel(版本为3.0.35)和u-boot(版本为2009.08),并打上补丁android_jb4.2.2_1.0.0-ga_source。

2、  编译android4.2.2源码,lunch选项为【sabresd_6dq-eng】,生成u-boot-6q.bin,boot.img,system.img和recovery.img。

3、  修改drivers/video/mxc/ldb.c的fb_videomode类型的ldb_modedb变量,把LDB-XGA成员改为:[cpp] view plaincopy

  • {
  •     "LDB-XGA", 60,1280, 800, 14430,
  •     80, 48,
  •     15, 2,
  •     32, 47,
  •     0,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     FB_MODE_IS_DETAILED,
  • },

4、  重新编译内核uImage,并重新生成boot.image,启动系统,设置u-boot启动参数为:

[html] view plaincopy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video=mxcfb0:dev=ldb,ldb=sin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

楼主:
5、  系统启动后,屏幕可以点亮并输出图像,但图像效果不好,分辨率不对,显示效果如下:
但系统输出hdmi显示是正常的。

楼主:
3      调试步骤
1、  去掉u-boot启动参数bootargs中的ldb=sin0,默认显示是sin1,然后把屏幕的数据线接到LVDS1接口上,显示效果相同。

2、  修改u-boot启动参数: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bpp=16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

video=mxcfb0:dev=ldb, bpp=16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

显示效果仍是一样。

3、  修改u-boot-imx/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c的lvds_xga变量,使之与kernel的ldb.c里面的fb_videomode相同:

[cpp] view plaincopy
{
    " XGA", 60,1280, 800, 14430,
    80, 48,
    15, 2,
    32, 47,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编译,重新生成u-boot-6q.bin,启动系统后,显示效果仍是一样。

4、  改u-boot-imx/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c的lvds_xga变量,使之name成员为LDB-XGA:

[cpp] view plaincopy
{
    " LDB-XGA",60, 1280, 800, 14430,
    80, 48,
    15, 2,
    32, 47,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编译,重新生成u-boot-6q.bin,启动系统后,显示效果仍是一样。

5、因屏幕的色彩数是18位的,在bootargs中添加bpp=18,效果未有改进。

楼主:
3.1    Android 4.0.4调试
因我之前在sabrelite iMX 6Quad开发板,android 4.0.4调试过相同的屏幕,显示效果是正常的,所以怀疑有可能是系统版本的原因,我按以下步骤在sabre-sd开发板,android 4.0.4上验证显示效果:

1、     从freescale官网下载imx-android-13.4.1.tar.gz,解压后按里面的文档Android_User_Guide.pdf下载android-4.0.4_r1.1源码,以及kernel(版本为3.0.35)和u-boot(版本为2009.08),并打上补丁imx-android-13.4.1

2、     修改drivers/video/mxc/ldb.c的fb_videomode类型的ldb_modedb变量,把LDB-XGA成员改为:

[cpp] view plaincopy
{
    "LDB-XGA", 60,1280, 800, 14430,
    80, 48,
    15, 2,
    32, 47,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3、     按lunch选项【sabresd_6dq-eng】编译系统,把镜像烧录到sabre-sd开发板上,连接屏幕到lvds1接口,设置u-boot参数为:

[html] view plaincopy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bpp=16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然后启动系统。

4、     启动系统后,屏幕显示效果比android 4.2的较好,屏幕分辨率也是对的,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3.2    解决方法
经过艰苦的调试,终于发现在bootargs中添加bpp=32即可解决问题,完整的bootargs如下:

[plain] view plaincopy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ldb=sin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64M vmalloc=400M androi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ldb=sin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64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fb0base=0x27b00000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fb0base=0x27b00000

启动系统后,分辨率、色彩都显示正常。

但仍有疑问,bpp表示像素位数,我的屏幕的bpp是18,用的是3组数据线,为什么是32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