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F3 TIMER4 定时中断时间不能调整

楼主(2015-02-06):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4, ENABLE);
    TIM4_DeInit();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 100);
    TIM4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TIM4_Cmd(ENABLE);
    enableInterrupts();
上面上是定时器设置程序,调整100不能改变定时器中断时间。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没有看到你的中断程序。有可能你中断程序里面没有清中断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到你的中断程序。有可能你中断程序里面没有清中断标志。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TRG_IRQHandler,25)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

}
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