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为什么不在新出来的硬件上改正I2C 接口呢?

楼主(2015-02-06):
STM32 为什么不在新出来的硬件上改正I2C 接口呢?一直还是老样子。。难道就不管I2C这道了。难道只能模拟?

网友A:
F4还是不好用吗?ST到底想要干什么

网友B:
新版的已经改了吧?以前是因为IIC专利问题

网友C:
在官方没有见到关于 I2C 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描述.
这里是不是有个误区? 楼主可以讲讲你遇到的问题吗?

网友C(2015-04-07):
引用 网友D:
等 有机会了 :做几块 板子,多主机 + 多从设备 混合在 一个 I2c 通道上,

让 它们 大数据量 ,以接 ...

不错的想法.
其实也不用加多个从设备, 就 STM32 多个主从机就可以测试了, 也可以避免是是从设备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