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小白求助。请问自建工程怎么选择启动,用户文件?

楼主(2015-02-07):
在网上找的搭建出来的有问题,弄了好几天。还没搭建好自建工程

楼主:
就比如在main下写一个gpioa->crl=0x03;
编译后说未定义crl

网友A:
官方有demo,可以看看官方的!

网友B:
看官方的DISCOVERY例程怎么设置,你照搬就好了;

网友C:
你是来讲笑话的吧  mdk一路默认就完了  最后包含器件头文件  写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