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飞思卡尔的编程方法

楼主(2015-02-07):
以前用过NXP,ST公司的M0芯片,学起来一般没问题,当然是寄存器操作方式的。
            RCC->AHBENR|=1<<17;                                             //使能PORTA时钟
            GPIOA->MODER   = 0X54AAA6F5;//0X68AAA6F5;    //PA4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TYPER  = 0X00000000;
            GPIOA->OSPEEDR = 0X00000000;
            GPIOA->PUPDR   = 0X01000000;//0X25000000;
            GPIOA->AFR[0] &=0XFFF0FFFF;                             //清除PA4原来的 设置
            GPIOA->AFR[0] |=1<<18;                                   //设置PA4为AF4
这很容易理解。
            但看飞思卡尔的网上资料就头痛了,比如:
           #define PORT_PCR_MUX_MASK     0X700u
因为以前从来没接触过飞思卡尔芯片,资料也没说MASK啥意思,U又代表啥内容。请问
           1.飞思卡尔的编程可否采用寄存器操作方式?
           2.YES的话,寄存器要不要定义它的具体地址?
           3.网上的是库操作方式吗?
           4.有没有采用寄存器操作方式的例程?

网友A:
飞思卡尔芯片当然支持寄存器操作啊,你使用的是MCU芯片什么,我可以推荐相应的例程给你。

楼主:
FSL_TICS_Jeremy在吗?你有 MKL05Z32VLC4例程(寄存器操作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Jeremy在吗?你有 MKL05Z32VLC4例程(寄存器操作方式)?

你通过一下链接,下载FRDM-KL05Z开发板的例程包。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