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53的串口DMA

楼主:
#define PLLCTL_SETTING  CLK_PLLCTL_72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uint32_t volatile u32IsTestOver = 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HXT and LXT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LXTEN_Msk);

    /* Wait for HIRC, HXT and L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LXT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uint16_t usart_dma_buf[100]= {0x00};
uint8_t PDMA_TEST_LENGTH=100;
int main()
{
    int8_t item[100];
    uint8_t i;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UART_Open(UART0, 115200);
    for(i=0; i<100; i++)
    {
        usart_dma_buf[i]=i;
    }
    PDMA_Open(0x4);
    PDMA_SetTransferCnt(2, PDMA_WIDTH_8, PDMA_TEST_LENGTH);
    /* transfer width is one word(32 bit) */
    PDMA_SetTransferAddr(2, (uint32_t)(&usart_dma_buf[PDMA_TEST_LENGTH]), PDMA_SAR_INC, UART0_BASE, PDMA_DAR_FIX);

    PDMA_SetTransferMode(2, PDMA_UART0_TX, FALSE,  0);

    //burst size is 4
    PDMA_SetBurstType(2, PDMA_REQ_SINGLE, 0);

    PDMA_EnableInt(2, PDMA_INT_TRANS_DONE);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UART0->INTEN|=UART_INTEN_TXPDMAEN_Msk;
                u32IsTestOver=0;
    Delay_Init();
    EXTI_Init();
                printf("\r\n");
                while(u32IsTestOver == 0);

    if(u32IsTestOver == 1)
        printf("test done...\r\n");
    else if(u32IsTestOver == 2)
        printf("target abort...\r\n");

    printf("Simple Demo Code\r\n");

    printf("Please Input Any Key\r\n");
    GPIO_SetMode(PC, BIT9, GPIO_MODE_OUTPUT);
    while(1)
    {
        /* Get input character */
        scanf("%s",item);

        /* Print input character back */
        printf("%s\r\n", item);
    }

}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 PDMA_GET_INT_STATUS();

    if (status & 0x1) { /* abort */
        printf("target abort interrupt !!\n");
        if (PDMA_GET_ABORT_STS() & 0x4)
            u32IsTestOver = 2;
        PDMA_CLR_ABORT_FLAG(PDMA_ABTSTS_ABTIFn_Msk);
    } else if (status & 0x2) { /* done */
        if ( PDMA_GET_TD_STS() & (1 << 2)) {
            u32IsTestOver = 1;
            PDMA_CLR_TD_FLAG(PDMA_TDSTS_TDIFn_Msk);
        }
    } else if (status & 0x300) { /* channel 2 timeout */
        printf("timeout interrupt !!\n");
        u32IsTestOver = 3;
        PDMA_CLR_TMOUT_FLAG(0);
        PDMA_CLR_TMOUT_FLAG(1);
    } else
        printf("unknown interrupt !!\n");
}
按照例程写了一个串口DMA,UART0_TX的DMA,使能了中断,运行时也能进到中断,检测到了发送完成的标志,但是电脑的调试助手收不到DMA发送的数据,调试的数据都能收到,收到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请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15-02-08):
你发送了什么?_?

楼主:
for(i=0; i<100; i++)
    {
        usart_dma_buf[i]=i;
    }

网友B:
完整的例程能否正常收发,还有,你收的是字符编码,你弄进去的123,是原始数据,你这样,usart_dma_buf[i]='0'+i;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一次我有Lcd1602就是这个原因,几天才发现。

网友A:
看(⊙o⊙),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2015-03-25):
不知道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目前还没有!

网友D(2017-10-16):
楼主完整的程序可以给一份么,谢谢

网友E(2018-10-28):
求经验,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