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稳压二极管究竟能不能多个串联使用?

楼主(2015-02-07):
最近要做一个电焊机,为了防止制作失败,先用双管正激做了一个微型的用来烧铁丝,制作过程很顺利,烧铁丝毫不费力。但是问题出在了MOS的VGS钳位电压上,因为我这里只有3.3V和13V的稳压二极管,用13V的二极管,虽然可以工作,但钳位电压有点低了,就想用18V左右的钳位电压,于是用了6个3.3V的二极管串联,想不到却炸机了,难道是因为我串的二极管数量太多了就不能使用了吗?用二极管档,测单个二极管正向阻值是700多欧,串联之后用二极管档测不通,这里要请教大家,稳压二极管究竟能不能多个串联使用?
新版的论坛貌似可以用手机传图了,这是非常好的功能,传个图测试一下

网友A:
动态电阻变了,提问不发分就是耍流氓,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电阻变了,提问不发分就是耍流氓, 哈哈

不是我不想发分,我用手机触屏版发的贴,没有发分的选项啊

网友B:
可以,但稳压性能变差了,动态电阻变大了。

网友C:
加大工作电流!…因大负载会使电压降低…
   当然:多个器件多个故障点!

网友D:
你串的太多了,放那里都是一个电感,或说天线。你用一个13V的和一个3.3V的不行吗?

网友E:
因为没有电流,6个3.3V串联可能钳位电压比13V的更低,MOS管开通不足。。。。。

网友F:
一般的时候可以串联使用;
不过同LS,达不到电流的化电压不能正确估计;

网友G:
稳压二极管精度太差

网友H:
是不是搞到次品了。

网友I:
稳压管正常工作的前提是击穿电流要足够,多个稳压管串联后,稳压管内阻大大增加,会导致击穿电流不足,可能会导致稳压效果不稳定或失效

网友J:
一般情况下可以,只要电流够

网友K:
跟电池的串联,性质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