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下BOSS们关于绘制PCB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5-02-07):
有项目上有个3G模块,需要在上面画个PCB天线,频率是800M-2G,dB<2.5的天线,由于是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大虾们能给点意见哈,感激不尽哈:)

相关下载

网友A:
画板手在这里只负责“抄”!…
   具体形态、规格、参数尺寸由搞射频的人来搞了!…

网友B:
找一下那个3G模块的资料看看

网友C:
天线侧的主要是阻抗控制,可以自己通过软件大致确定,也可以通过pcb厂商做阻抗控制,但成本会增加。

网友D:
800~2G,建议直接用弹簧天线,2.5dBi的PCB天线做的话那可太大了。

网友E:
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F:
以前在WIFI模块资料中看到一文件介绍433m到2.4ghz的天线LAYOUT具体参数,你试着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