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这样引用联合体的成员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5-02-07):
FRAM, RAM, ni, ui, IO
typedef struct                        //¶¨Òå·¢ËÍÖ¡½á¹¹Ìå
{
    uint8_t  FrameHead_1;
        uint8_t  FrameHead_2;
        uint8_t  FrameID;
        uint8_t  FrameCount;
        int16_t  AngleInt1;
        int16_t  AngleInt2;
        uint8_t  StatusWord;
        int16_t  Rsv;
        uint8_t  TxCheckSum;
} StructTxFrame;

typedef union               //¶¨Òå·¢ËÍÖ¡¹²ÓÃÌå
{
    StructTxFrame TxFrame;
        uint8_t TxBuffer[16];
} UnionTxFrame;
UnionTxFrame UniTxFrame = { 0} ;

UniTxFrame.TxFrame.AngleInt1 = 1;

编译提示最后一行错误: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  #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UnionTxFrame UniTxFrame" (decl                                            ared at line 31)

网友A:
没有不行,赋值本来就不能在函数体外面

typedef struct                        //¶¨Òå·¢ËÍÖ¡½á¹¹Ìå
{
    uint8_t  FrameHead_1;
        uint8_t  FrameHead_2;
        uint8_t  FrameID;
        uint8_t  FrameCount;
        int16_t  AngleInt1;
        int16_t  AngleInt2;
        uint8_t  StatusWord;
        int16_t  Rsv;
        uint8_t  TxCheckSum;
} StructTxFrame;

typedef union               //¶¨Òå·¢ËÍÖ¡¹²ÓÃÌå
{
    StructTxFrame TxFrame;
        uint8_t TxBuffer[16];
} UnionTxFrame;
UnionTxFrame UniTxFrame = { 0} ;

void test(void)
{
         UniTxFrame.TxFrame.AngleInt1 = 1;
}

网友B:
参考楼上的,注意结构体成员的赋值问题。要想在函数外赋值,必须整体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