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PCB新手,请问下面这张图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07):
是规则中设置元器件间距的,但是这张图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额!…机械平面和你的PCB?…
  弱弱地问一下:PCB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元器件的高度

网友C:
元器件的安全距离

网友D:
就是说其他的东西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离这个元件的一个最小距离 。

网友E:
元器件之间的安全问距,上,下,左,右都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