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5-02-07):
很多书籍上说:"在PCB布线中,交流信号的回流信号总是趋向于直接从信号走线的下方通过,因此要把回路面积减小以减少EMI".请问在实际的PCB布线中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而且这是针对有参考层的4层PCB而言的,请问2层PCB板怎么减小EMI的影响呢?

网友A:
个人理解,对有完整参考平面的 高频回流电流趋于走原信号线下面,其实说白了 就是信号线跟回流信号 尽可能的靠近 互相抵消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对有完整参考平面的 高频回流电流趋于走原信号线下面,其实说白了 就是信号线跟回流信号 尽可能 ...

那么在实际的PCB设计中怎么规划回流信号的路径呢?如何知道信号和回流信号靠得很近呢?是通过仿真吗?现在我画PCB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在实际的PCB设计中怎么规划回流信号的路径呢?如何知道信号和回流信号靠得很近呢?是通过仿真吗?现在我 ...

你要画几层板?高速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画几层板?高速信号吗?

想画双层的.60Mhz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