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ULN2003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5-02-07):
用74HC595+ULN2003+5寸数码管做一个显示板,电路图如上,焊好板子后,一上电数码管全亮,显示8字,量测74HC595的15脚电压为0,R6端的电压有4.1V左右,落在数码管上的压降有11V左右吧,所以才会亮?但问题是R6端的电压应该为0,数码管全灭才对呀?为什么?求解。

网友A:
把数码管的电源也换成5V试试看。

网友B:
com端+5V换15V 15V跟5V是一个地么 com端是个每个防反输出二极管公共端 我记得好像是 你可以看下datasheet
电流走了了二极管经过5V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端+5V换15V 15V跟5V是一个地么 com端是个每个防反输出二极管公共端 我记得好像是 你可以看下datasheet
...

把com端撬开悬空,接到15V上,还是老样子。15V通过LM317转成5V,两者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码管的电源也换成5V试试看。

数码管是5inch的,5V肯定点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码管是5inch的,5V肯定点不亮

那把ULN2003换成15V。

网友C:
程序没有“跑”起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com端撬开悬空,接到15V上,还是老样子。15V通过LM317转成5V,两者共地。

com最好接15V 你接好15V之后R6左端电压为多少 是15V么  初始上电U4 15脚输出0 R6左端应为15V

网友D:
如果仅仅驱动7SEG的话,用595够了,用2003的目的何在,就为了用高电压?5V驱动LED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没有“跑”起来吧?…

这个跟软件没关系吧,就现有设计来看,一上电应该是数码管全灭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最好接15V 你接好15V之后R6左端电压为多少 是15V么  初始上电U4 15脚输出0 R6左端应为15V
...

就是奇怪在这里:上电后量测74HC595的15脚电压为0,R6端的电压有4.1V左右,落在数码管上的压降有11V左右

网友E:
楼主可以将UL2003与数码管的供电电压互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F:
2003的第9脚是干嘛用的你根本就没看明白,自己查datasheet去,完全是胡接。
另外不需要2003,用6b595可以直接驱动,另外国产好几个ic厂家把595都玩出花儿来了,因为led屏的用量特别大,所以国产ic厂家盯上了大功率版本595的广阔市场。只有有哪些你自己搜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3的第9脚是干嘛用的你根本就没看明白,自己查datasheet去,完全是胡接。
另外不需要2003,用6b595可以直 ...

2003第9脚的作用是:“是为了对输出限幅如带感性负载时,所有输出脚与该引脚之间串有一个二极管,称为钳位二极管,如果输出因某种原因导致电压超出VCC及该二极管的压降之和,该二极管将导通使输出电压限定,从而保护了器件。”?也就是说2003的第9脚不用接5V?请指教,多谢。
也许有更好的方案,将来可以改善。但是既然2003方案可行,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网友G:
2003 9脚接15伏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9520/TI/ULN2003A.html

网友H:
数码管的DP端经R16接595的Q7端?从DP端的支路来看,只有3个LED和R16串联,该电流会比较大,可能会烧坏595测一测R16两端的电压。建议卸了595,然后把2003的COM端接15V,看看效果。

网友I:
同意楼上

网友J:
你这是15V全部从5V那里跑出去形成回路了吧,我记得com是个二极管,你这样接法就是15V-〉LED-〉com二极管-〉5V,所有电流全部走com跑回到5V
COM可以浮空,ULN2003输入下拉

网友K:
楼主自己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吧。

网友:
你这是硬件设计供电错误,小问题,改下com的电压+15v就解决了

网友L:
LZ你搞错了吧,ULN2003是非门你说上电后测15脚电压0经过U5取非亮了正常啊。你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