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转换电路电压消失

楼主(2015-02-07):
数模转换使用AD5535芯片,电压输出大小以及输出通路均无误,输入信号无误,但是输出的电压按理说在没有新的信号输入覆盖时会保持不变,但是现在我这里的电压大于50v时会在一段时间后消失。但是如果使用测量工具(万用表,示波器)一直接在输出口,则电压无论多大都不会消失,但是一旦拿掉,即输出口在完全空置的情况下电压会消失掉。

网友A:
AD上没有新的信号进来,AD上的原有信号经一段时间后消失,这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上没有新的信号进来,AD上的原有信号经一段时间后消失,这不正常?

AD上的输入信号是会消失很正常,但是AD输出的电压不应该消失的,是会一直保持的

网友B:
50V加到哪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V加到哪里了呀!…

ad芯片的输出电压呀,AD5535的输出电压范围是0-200v,我的意思是电压基本到了50v以上时电压会莫名的消失,这里的电压都是空载的状态,未加任何负载。

网友B:
这个片子不熟!…使能端电平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不熟!…使能端电平有变化吗?…

使能端供电电平无变化,信号电平给完就没了,不知道你以前接触过得数模转换芯片输出电压能否一直保持?或者说也遇到过什么问题没?

楼主:
放上我使用的ad5535的资料吧,哪位大侠有空可以看看,求帮助啊~~

网友B:
嗨!…端口老是坏!…内部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嗨!…端口老是坏!…内部开路!…

这样啊,不过我的数模转换模块用pic单片机控制信号输入时没问题,说明芯片是好的,用dsp控制信号输入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信号检查过了是没错的,基本确定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很费解

网友B:
将这两种信号电平特征对比:也许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这两种信号电平特征对比:也许能够…

是的,是有区别,单片机5v信号,dsp3.3v,但是看了AD的资料,3.3v完全可行的,而且只是提供信号,且ad还是空载,实在想不处具体的问题所在

网友B:
给某一路搭上电路…总之:不让它空载、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某一路搭上电路…总之:不让它空载、再看看…

搭上万用表示波器就没问题了,可是总觉得不太对

网友C:
AD芯片?DA芯片吧。
端口悬空时输出消失是如何测得的?有电压表时不消失那就是没有测量工具你就知道它消失了?是重新连接仪表以后测不到?

网友D:
问个问题,用单片机的ad,输入引脚用大电压加限流电阻,电压被io钳位主了,这影响单片机吗?

网友E:
没有负载,不用万用表和示波器的情况你是如何得到输出大于50V时有时会消失一段时间的结论?

网友F:
电压消失。。。。。消失。。。。。是怎么个消失法?变成0V叫消失?那0.00001V叫不叫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消失。。。。。消失。。。。。是怎么个消失法?变成0V叫消失?那0.00001V叫不叫消失???? ...

。。。就是电压变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负载,不用万用表和示波器的情况你是如何得到输出大于50V时有时会消失一段时间的结论? ...

接上有电压,然后拔出再接上,电压就变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芯片?DA芯片吧。
端口悬空时输出消失是如何测得的?有电压表时不消失那就是没有测量工具你就知道它消失 ...

是的,就是这样,芯片名字叫ad5535.。。其实是D/A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个问题,用单片机的ad,输入引脚用大电压加限流电阻,电压被io钳位主了,这影响单片机吗? ...

没研究过。。。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我说的在空置时电压会变为0,是根据接上测量工具时有电压,然后取下再接上电压就为0了,有时候是插拔一次,有时候要多几次,反正电压一定会变为0。如果在输入数据时测量量工具不接上,然后再测可能就测不到了,如果一开始就接上,输入数据后就一定测得到电压,以此得出的在空置不接测量工具时电压变为0的想法。

网友G:
这个芯片高大上阿~
9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高大上阿~
900+RMB

...以前买的时候是400左右吧,涨的这么快?

网友H:
这不是空载消失,这是干扰复位了。
你把万用表一直接着,然后用示波器按照你原来的方法再反复测试,看是不是电压还会消失?

网友I:
接个大电阻接地试下啊,看是不是空载照成的,

楼主(2015-03-16):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空载消失,这是干扰复位了。
你把万用表一直接着,然后用示波器按照你原来的方法再反复测试,看是不 ...

这样就不会,我还一直有跟踪检测复位信号,但是没有检测到干扰。。。不知道为何空载时会复位干扰,以前用的是单片机5v的复位高电平,现在用的是dsp3.3v的复位电平,不知道这里面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个大电阻接地试下啊,看是不是空载照成的,

现象上看是空载造成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一直不清楚。。。

楼主(2015-10-20):
以前是分块做的,控制和da不在一个板上,现在重做了板子,改良了之间接地部分,没再出现此类问题,应该是接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