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教这个电工电路,怎样分析

楼主(2015-02-07):
如下图,La  Lb  Lc    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Y 接法的三个线圈绕组, 电机参数都为已知,包括功率、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功率因数 等等齐全   各线圈对星点(平衡点)单独测量的电感量啥都有。

现在绕组不接三相交流电,而是分别串联了三个电容(已知容量)然后又接单相交流电源
这样的接法三个电感可是互相关联不独立的。  分析它是否还是照搬矢量分析呢,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吗?

另外,如果采用软件模拟,这个带有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路适合采用什么模拟软件呢?

网友A:
不!…成了一般的LC串联后并联的回路演算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成了一般的LC串联后并联的回路演算题!…

感谢指导。
那么电感值应该怎样看待和等效计算。例如:

电机线圈与电容断开,用单相的50Hz 有源电感表,测得电动机端子 A\B\C任意一个对星点的电感值,
均为 L0=50 亨利

那么,就相当于互相独立的50亨利的电感,参与了电路串联了吗?

它们会不会因为相互靠近感应而互相抵消一部分电感呢?  这是我幼稚的想法

网友A:
嗯!…这个想法有意思!…这大的电感量、“靠”得这么近!肯定有影响!…
   但是同相、同电动势…而且还有共同磁阻负载~转子!
   我想:任何公式或定理在这个“怪物”面前都无能为力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想法有意思!…这大的电感量、“靠”得这么近!肯定有影响!…
   但是同相、同电动势…而且还有 ...

我认为理论上端子并联以后,对星点的电感量 L = 0,
当然,实际上因为漏感,不会完全是0

但是,不敢说这些,怕说错了。  需要电工家来确认,或者否认,我才心里踏实。

这也说明我的学习,不扎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理论上端子并联以后,对星点的电感量 L = 0,
当然,实际上因为漏感,不会完全是0

你是对的。
三端子接在一起,对星形中点的电感量实际上当然不是零,但相当小是肯定的。
这要从三相感应电机磁路上分析。此时转子中存在轴向磁场,经电机转动轴和端盖到定子,构成磁路。

网友C:
这样接法,不知电机还能转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法,不知电机还能转否?

忘记了 说,三个电容 啥的都是对称的、相等的 。   所以 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对的。
三端子接在一起,对星形中点的电感量实际上当然不是零,但相当小是肯定的。
这要从三相感应电 ...

感谢关注并参与讨论,最近我又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  请参照3#板凳我说的侧量 我初步得到三个结论
这三个结论,是否是正确的,我就吃不准,感觉应该是

电机脱离上述电路   独立存在
假设用高电压强度的50Hz 信号的电感表,先后分别电机的三个端子对于 星点O   的电感是 La   Lb   Lc
然后,把三个电机端子用一根导线短接形成 P 点,测它对星点电感 L=  会是什么值?

1、 并联后加单相交流电  L 不等于0 ,  更不会是三个线圈La   Lb   Lc  三个值并联。
2、 应该是以下三个相同线圈的并联值。其中一个线圈的特点是
      这个线圈是由电机的一个绕组的纯铜线组成,并且含有铁芯,铁芯磁路略微长于线圈,但是不闭和,有空气高磁阻磁路。

3、所以结论:这个电感会大大地小于,原三个电感值的并联值,具体多少理论上也是可以估算的

不知道我的结论,是否有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并参与讨论,最近我又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  请参照3#板凳我说的侧量 我初步得到三个结论
这三个结 ...

既然把此帖发在电源版面,想必楼主接触过开关电源,所以见过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单独测量每一个绕组(另一绕组开路),电感量相当大。但两个绕组反向串联或者并联,电感量很小很小。
楼主的问题,与共模电感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交流感应电机的端盖通常也是铁磁性物质制成(铸铁),因此由端盖也可以构成磁路,空气部分长度不很大,所以电感量下降不像共模电感那样下降得非常多。

网友D:
LS的几位大侠都没有考虑互感,转子不转,对于鼠笼电机来说就是等效次级短路的变压器,因此还要知道耦合的参数,或电动机等效的Q值,直流电阻;
电路成为一个RLC串联电路,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S的几位大侠都没有考虑互感,转子不转,对于鼠笼电机来说就是等效次级短路的变压器,因此还要知道耦合的参数, ...

哪有这种事情?
感应式电机,三条(单相是两条)线上有正确相序,且转子被堵住,才能够等效于次级短路的变压器。
你对电机了解得还是太少。

网友D:
放心呀,现在多数的是鼠笼式的,转子的结构就是一个用铝条短路的闭合体,在不转的时候,任何一个线圈相对来说都是一个次级短路的变压器,也因此,在电机没有转动的时候,电流会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放心呀,现在多数的是鼠笼式的,转子的结构就是一个用铝条短路的闭合体,在不转的时候,任何一个线圈相对来说都 ...

还是对电机了解太少。

“在不转的时候,任何一个线圈相对来说都是一个次级短路的变压器”
对“任何一个线圈”是这样,对三个线圈可就未必是这样。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当这个电路通电后,电容的容量是不完全相等的,那么,通过电容的电流也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单相电机为什么要加一个电容,其实加一个电容的原理就是起到移相的作用,当电容充放电时,波峰就已经移动了。所以,楼主的电路很可能还是会令到电机有一定的转速,那电感量就完全不同了。如果电容的容量没有通过足够的电流让电机启动,那么堵转的电机绕组就会发热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