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技术资料分享】+ MSP430_C语言扩展部分

楼主(2015-02-07):
(图片)

楼主:
C语言扩展部分

1.1.1扩展关键字
1.asm
也可以写成 _asm。功能是在c程序中直接嵌入汇编语言。
Asm(“string”);
其中string必须是有效的汇编语句。
2.__interrupt
放在函数前面,标志中断函数。下面这段程序是异步串行口UART0的接受中断函数。UART0RX_VECTOR为异步串行口UART0的接受中断向量。
举例: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O_R(void)
{
                TXBUF0=RXBUF0;
}
3.__monitor
放在函数前面,功能是当这一函数执行的时候自动关闭中断。应该尽量缩短这样的函数,否则,中断事件无法得到及时的响应。
4.__no_init
放在全局变量前面,功能是使程序启动时不为变量赋初值。
5.__raw
编译中断函数时,编译器会自动生成一段代码,首先保存当时所用到CPU内寄存器的内容,退出中断程序时再进行恢复。将__raw放在中断函数前可禁止保存CPU内寄存器的过程,当然退出时也不会恢复。是否为中断函数使用此关键字需要更具具体情况而定。
6.__regvar
放在变量前面,作用是声明变量为寄存器变量。可以用于整数、指针、32位浮点数以及只含有一个元素的结构和联合体。寄存器变量的地址只能为R4或者R5,也不能使用指针指向这个寄存器变量,而且必须用__no_init禁止初始化。
如:
__regvar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q0 @ __R4;
其他不常用的关键字还有:__data16、__intrinsic、__noreturn、__root、__task、__word16。
1.1.2内部函数
1.__bcd_add_short
Unsigned short __bcd_add_short(unsigned short,unsigned short);
功能:两个16为BCD格式的数字相加,返回和。
2.__bcd_add_long
Unsigned long __bcd_add_long(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
功能:两个32位BCD格式的数字相加,返回和。
3.__bcd_add_long_long
功能:两个64位BCD格式的数字相加,返回和。
4.__bic_SR_register
Void _bic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功能:将CPU中SR寄存器中的某些位清零。其参数为屏蔽码,需要清零的位为1。
5.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
Voi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功能:用于一个中断函数或者不可中断函数(标志为__monitor)返回时,将CPU内SR寄存器中得某些位清0.其参数为屏蔽码,需要清零的位为1.
6.__bis_SR_register
Void __bis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功能:将CPU中SR寄存器中得某些位置1.其参数为屏蔽码,需要置1的位为1.
7.__bis_SR_register_on_exit
Void __bis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功能:用于一个中断函数或者不可中断函数(标志为__monitor)返回时,将CPU内SR寄存器中得某些位置1.其参数为屏蔽码,需要置1的位为1.
8.__disable_interrupt
Void __disable_interrupt(void);
功能:关闭全局中断。先执行DINT指令,关闭全局中断,然后再执行NOP指令。空指令是为了确保关闭了全局中断之后再执行下面的程序。
9.__enable_interrupt
Void __enable_interrupt(void);
功能:使用NINT指令打开全局中断。
10.__even_in_range
Unsigned short __even_in_range(unsigned short value,unsigned short upper_limit);
功能:只能与switch语句结合使用,判断value是否为偶数且小于等于upper_limit.
举例:
Unsigned int MoonRiver,iq0;
Iq0=2;
Switch(__even_in_range(iq0,4))
{
                Case 0:
                        MoonRiver=0;
                        Break;
                Case 2:
                        MoonRiver=2;
}
结果:假设iq0的值为2,执行完毕时MoonRiver=2.否则,与普通的switch语句一样,跳过case部分,直接执行下面的程序。使用__even_in_range的好处是可以生成效率比较高的代码,在判断多中断源时可以使用此函数。
11.__get_interrupt_state
Istate_t __get_interrupt_state(void);
功能:返回当前的中断状态。返回值istate_t为一结构,通过此函数可以将获得当前的中断状态并保存,将来可以使用__set_interrupt_state恢复中断状态。
12.__get_R4_register
Unsigned short __get_R4_register(void);
功能:返回寄存器R4的值,只在R4被锁定时有效。
13.__get_R5_register
Unsigned short __get_R5_register(void);
功能:返回寄存器R5的值,只在R5被锁定时有效。
14.__get_SP_register
Unsigned short __get_SP_register(void);
功能:返回堆栈指针寄存器SP的值。
15.__get_SR_register
Unsigned  short  __get_SR_register(void);
功能:返回CPU中状态寄存器SR的值。
16.__get_SR_register_on_exit
Unsigned short __get_SR_register_on_exit(void);
功能:用于一个中断函数或者不可中断函数(标志为__monitor)返回时,返回状态寄存器SR的值。只在中断函数或者不可中断函数中有效。
17.__low_power_mode_n
Void __low_power_mode_n(void);
功能:进入低功耗模式0~4.
18.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Void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void);
功能:从一个中断函数或者不可中断函数(标志为__monitor)返回时退出低功耗模式。只在 中断或者不可中断函数中有效。
19.__no_operation
Void __no_operation(void);
功能:执行NOP指令。
20.__op_code
__op_code(unsigned short);
功能:在指令流中插入一个常数。
21.__segment_begin
Void *__segment_begin(segment);
功能:segment 是段的名字,必须是字符串。返回指向segment段的地址。此处的段是程序中定义的数据段、代码段、堆栈段等,一般用户可以使用编译器的默认设置。
22.__segment_end
Void *__segment_end(segment);
功能:segment是段的名字,必须是字符串。返回指向segment 段结束后的第一个字节的地址。
23.__set_interrupt_state
Void __set_interrupt_state(istate_t);
功能:恢复istate_t中保存的中断状态。
24.__set_R4_register
Void __set_R4_register(unsigned short);
功能:将unsigned short值赋给寄存器R4,只在R4被锁定时有效。
25.__set_R5_register
Void __set_R5_register(unsigned short);
功能:将unsigned short 值赋给寄存器R5,只在R5被锁定时有效。
26.__set_SP_register
Void __set_SP_register(unsigned short);
功能:给堆栈指针寄存器SP赋值。
27.__swap_bytes
Unsigned short __swap_bytes(unsigned short);
功能:一个16位的无符号整数,高8位与低8位进行交换。如0x1234交换后0x3412.
1.1.3扩展定义
1.PxIN、PxOUT、PxDIR、PxSEL
X为端口号。IN为端口输入寄存器,OUT为端口输出寄存器,DIR为端口方向控制寄存器,SEL为端口第二功能选择寄存器。
举例:
Moon=P1IN;//读端口P1的值
P3OUT=5;//P3端口输出5
P2DIR=0XF0;//P2端口的高四位为输出,低4位为输入
P6SEL=0XF;//P6端口的高四位用作I/O端口,低4位用于第二功能
2.BITx
X的取值范围为0~F。代表寄存器的某一位。其定义为:
#define BIT0         (0X0001)
#define BIT1         (0X0002)

#define BITE         (0X4000)
#define BITF         (0X8000)
BIT0为最低位,BITF为最高位。MSP430是不支持位操作的,如果想对位操作,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位屏蔽来实现。
举例:
P1OUT|=BIT0;//将P1口的最低位输出置1
P1OUT&=~BIT7;//将P1口的最高位输出清0,P1口只有8位
3.LMPx
X:0~4.进入0~4低功耗模式。其定义为:
#define LPM0                _BIS_SR(LPM0_bits)//进入低功耗模式0

#define LPM0                _BIS_SR(LPM4_BITS)//进入低功耗模式4
从以上代码可以看出扩展定义是对内部函数的二次包装
举例:
LPM0;//进入低功耗模式0
LPM4;//进入低功耗模式4
4.LPMx_EXIT
X:0~4。退出0~4低功耗模式。其定义为:
#define LPM0_EXIT _BIC_SR_IRQ(LPM0_bits)//退出低功耗模式0

#define LPM4_EXIT _BIC_SR_IRQ(LPM4_bits)//退出低功耗模式4
举例:
LPM0_EXIT;
LPM4_EXIT;
5.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使GIE=1。
6._DINT()
关闭全局中断控制,使GIE=0.执行__disable_interrupt指令。
7._NOP()
空操作。执行__no_operation指令。
8._OPC(x)
在指令流中插入一个常数。X为unsigned char 类型。执行__op_code指令。
9._SWAP_BYTES(x)
X是一个16位的无符号整数,高8位与低8位进行交换。执行__swap_bytes指令。
10.__no_init [数据类型] 变量名 @ 地址
在某一固定地址处定义一个不进行初始化的变量,地址可以在RAM或FLASH内。如果使用此方式定义在RAM内的变量需要赋值,那么必须先定义,然后才能赋值。
举例:
/*分配变量MoonRiver在RAM地址0x210*/
__no_init unsigned int MoonRiver @ 0x210;//没有初始化
MoonRiver=100;                //初始化MoonRiver 为100

/*分配变量MoonRiver在FLASH地址0XFFC0*/
__no_init float MoonRiver @0Xffc0;

/*分配数组MoonRiver[3] 在RAM地址0X200*/
__no_init char MoonRiver[3] @0x200;

/*分配结构sMoonRiver在RAM地址0X20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q0;
                Unsigned char iq0;
}sMoonRiver;        //定义一个结构型的数据类型,名为sMoonRiver
__no_init sMoonRiver MoonRiver @0x200;//声明变量MoonRiver,其数据类型为sMoonRiver
MoonRiver.q0=100;
MoonRiver.iq0=1000;  //为MoonRiver赋初值
11.Const [数据类型] 变量名 @ 地址
在某一固定地址处定义一个只读变量,并且只能在定义的时候赋初值。这种定义变量的方式在FLASH的固定地址处分配变量时非常有用。
举例:
/*分配变量MoonRiver在RAM地址0x210*/
Const unsigned int MoonRiver @0x210 =100;//初始化MoonRiver为100
/*分配变量MoonRiver在FLASH地址0XFFC0*/
Const float MoonRiver @0XFFC0=32.5;//初始化MoonRiver为32.5
/*分配数组MoonRiver[3]在FLASH地址0XFF00*/
Const char MoonRiver[3] @0Xff00{0,1,2};
/*分配结构sMoonRiver在RAM地址0XFFD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q0;
                Unsigned char iq0;
}sMoonRiver;//定义一个结构型的数据类型,取名为sMoonRiver
Const sMoonRiver MoonRiver @ 0xffd0={2,500};//声明变量MoonRiver,其数据类型为sMoonRiver
如果不需要确定地址,指向在FLASH中分配一个变量,形式为:
Const [数据类型] 变量名;
举例:
Const unsigned int MoonRiver=100;

网友A:
好资料,谢谢分享,第一个我会

网友A:
后面的不是很了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