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中断脚要分开配置么?我一起配置不能用呀?

楼主(2015-02-07):
STM32, ic, vi, IO, ni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config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Config the interup sourc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大牛指导一下?

网友A:
NVIC_Init看看这个函数是不是有软件限制.有时候单个配置代码会简单的多.相对性能损失并不高

网友B:
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分开设置能起作用那就分开设置咯、如果还是不行估计程序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