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寄存器前能直接加负号么

楼主(2015-02-07):
QT源码中有一句汇编是这么写的
ldrb r0, [r11, -r12]
编译提示错误,thumb指令 寄存器不支持负号索引。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楼主:
arm9以前的处理器采用的指令集不支持这种写法
但是cortex-a8采用的是armv7-a指令集是可以这么写的
结贴

网友A:
能写个渣渣啊 ,直接负的? 首先这牵扯到数据类型,你知道数据类型是什么么? 如果是int 还好  如果是unit  你这负号加上算怎么回事,再说 数学和机器不一样  哪有直接加负号的  你要取反

楼主:
你可真逗 你的高度也太高了 都上升到数据类型了
我取什么反啊 我要减  加减法你不知道么
汇编原始代码你都能上升到int uint

楼主:
编译的时候需要选择arm还是thumb模式
thumb指令集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