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的GND地是否与金属外壳直接短路吗

楼主(2015-02-07):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地跟大地一般不要直接连接吧。

网友B:
国外这种做法很常见,一般都是内部电源的地和金属机壳可靠接地
国内的好像“浮地”的比较多

网友C(2023-04-02):
引用 网友B:
国外这种做法很常见,一般都是内部电源的地和金属机壳可靠接地
国内的好像“浮地”的比较多 ...

那是因为国外接地规范,所以可以这样做。国内接地比较糟糕,除了问题一烧一大片

网友D(2023-06-10):
一般工控板的GND和螺丝孔也是一样的,螺丝拧到金属板上就是和大地连接了,我觉得也没啥问题

网友E(2024-07-12):
如果时大型设备,一般外壳都会接大地,内部地可以跟外壳接一起。如果是便携式设备,外壳一般接不了大地,二者分开比较好

网友F(2024-10-09):
可以加个电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