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短路,怎么才能不影响另外一级的电源呢?

楼主(2015-02-07):
7v输出经过DC芯片输出5v;
7v输出经过DC芯片输出3.3v:
现在要求5v短路时,3.3v仍能够正常输出?有可能吗??

网友A:
可以,5V做短路保护。

网友A:
一般两路输出要互不影响那另一路取电就要做短路保护,或者采用带短路保护的DCDC模块,只是低压芯片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两路输出要互不影响那另一路取电就要做短路保护,或者采用带短路保护的DCDC模块,只是低压芯片不好找啊 ...

好,谢谢啊,我查查看短路保护,不行的话,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两路输出要互不影响那另一路取电就要做短路保护,或者采用带短路保护的DCDC模块,只是低压芯片不好找啊 ...

观主,用 可恢复保险丝  串联在5V 输出可以吗

网友B:
用可恢复保险丝可以,因为短路时,保险丝那里相当于开路,所以不会影响另一路输出

网友A:
自恢复保险,反应时间过长,PTC机理,也就是说正温度系数,如果是间歇性短路根本来不及反应所有输出就都跌落了,楼主的明显是两路都给MCU供电,结果是一旦短路自恢复保险还没动作MCU已经复位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