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极性电解电容在反接时为什么会暴浆?

楼主(2015-02-07):
据了解,有极性电解电容在出厂时,在正极的铝箔上用工艺增加了一层氧化铝,而阴极只是铝箔,没有氧化铝。如果正接,由于正极氧化铝的关系,正负极之间漏电流很小,但是如果反接,就会导致漏电流增大,类似短路直接导致暴浆。我想知道,这个漏电流是如何增大的?谢谢!

网友A:
反接时这层氧化铝会溶解掉。
不必全部溶解,只要氧化铝膜上出现几个小孔,电流就会急剧增大,因发热过甚而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时这层氧化铝会溶解掉。
不必全部溶解,只要氧化铝膜上出现几个小孔,电流就会急剧增大,因发热过甚而 ...

能问问它溶解掉的原理是什么吗?化学差不多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B:
我只知道有极性电解电容不能反接,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C:
极性电容内部结构分为正极、介质层、负极,介质层具有单向导电的性质,

当然接反后产品介质层就起不到绝缘的作用了,电容自然就短路了。

ps:抄的网上的

网友D:
更准确的叫法是“电化学分解”,不过呢,除非专业铝箔及电容制造有关部门,其它器件应用电路工程师知道“不能反接”这些就不算少了

网友E:
正极如果被接了负极,氧化铝的铝获得电子还原成铝,氧进入电解液中,绝缘失效电流增加发热爆掉。。。是这样么?

网友F:
在使用氩弧焊焊接铝材料的时候要使用交流焊机,就是使用交流电来破坏表面的氧化铝,使它能够将两个零件溶合在一起,如果是用直流电来焊接,就只能在零件表面形成一层氧化铝,这样就不能将两个零件熔合在一起了,就大概跟你说的差不多吧

楼主:
电解电容厂家给的解答:
更进一步的解释,也就是阀金属铝表面的氧化铝为什么具有单向导电性?

关于这一现象的原理比较复杂,而且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阳极氧化膜的P-i-N理论:
氧化膜的形成是依靠离子通过氧化膜迁移的结果,在靠近阳极金属(铝)这边的氧化膜内金属离子浓度大,远离阳极体处的浓度低。
而靠近电解质这一边的氧化膜内,氧负离子浓度大。氧化膜中间部分可以认为结构上具有完美的介质性能。

从半导体物理概念来看,在氧化膜形成完毕后,留有过剩金属原子的区域可以看做相似于掺入杂质的半导体(提供电子),成为电子性导电的N型半导体,
而有过剩氧原子区域可看做受主杂质半导体(提供空穴),成为空穴导电的P型半导体,而中间的介质具有阻挡层(i)的作用,因此整个氧化膜就成为P-i-N结。

将阳极施加正电,在电场作用下,N型半导体内的电子向电压正端移动,P型半导体内的带正电空穴向负端移动,结果使中间阻挡层i区扩大,即阻止电流的位垒增厚,
表现为氧化膜的绝缘电阻大,成为绝缘状态。
当电源反接时,N区的电子和P区的空穴在电场作用下相向运动,使阻挡层i变窄,表现为绝缘电阻低,使电流较少受阻碍地通过,成为导通状态。

网友G(2015-11-13):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厂家给的解答:
更进一步的解释,也就是阀金属铝表面的氧化铝为什么具有单向导电性?

解释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