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33无法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5-02-07):
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关于MSP430G的板子,做出来后发现不能进行仿真下载,有大神帮我看看吗?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没见过MSP430G233,也没查到datasheet。现在的MSP430G系列一般都是MSP430G2XXX,G后面是四位数字。

网友A:
一般msp430的最小系统不能下载,大部分原因都在复位电路部分。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复位波形,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烧录工具,硬件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个硬件电路看起来的没啥问题的。。

楼主(2015-05-05):
最后发现是芯片的原因,坑爹厂商给的样品芯片是坏的,后面换了一家厂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