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Flash Pro3和Pro4之间区别的问题

楼主(2015-02-07):
我买了一个Pro4下载器,但买回来后发现不能下载到芯片上,但我使用Pro3能正常下载到相同的板上。我板上使用的是IGLOO250V2VQ100。核心电压初始使用的是1.5V,IO电压使用的是3.3V。Vpump = 3.3V。怀疑是电源问题,然后测试了1.2~1.5V电源都不行。在1.2时Pro3与Pro4都有问题,其余电压下都是Pro3可以,Pro4不行。在1.2时使用Pro4能够擦除,能写入,但验证不对,错误码为EXIT 11(有时为10)。查手册后是验证问题。为提高可靠性,我把下载的TCK时钟强制设置为1MHz,还是不对;在1.3V时,问题和1.2一致;将核心电压增加至1.4V后错误变为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DrScan Error.
       TDO stuck at 1
       Chain Analysis Failed.
将核心电压升至1.5V问题与1.4V相同;而使用Pro3则在1.3V后均能正常下载。我查了一下Pro4的资料,在下载接口上多了一个下PROG_MODE脚,该脚是用于驱动一个P或N沟道的MOSFET用于切换1.2V与1.5V的。原话如下:The PROG_MODE signal is intended to drive an N or
P Channel MOSFET to control the output of a voltage regulator between the programming voltage
of 1.5 V and normal operation voltage of 1.2 V. This is required for ProASIC®3L, IGLOO® V2, and
IGLOO PLUS V2 devices because, although they can operate at 1.2 V, they must be programmed
with a VCC core voltage of 1.5 V. Please refer to FlashPro4 Backward Compatibility with
FlashPro3 and Using FlashPro4 PROG_MODE for 1.5 V Programming of ProASIC3L, IGLOOV2,
and IGLOO PLUS V2 Devi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按照上述的意思应该下载是用1.5V的,但1.5V我根本就不能下载。
所以在此向高手们请教,帮确定一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希望不吝指导让我少走弯路,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