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为什么红外遥控不动作?

楼主(2015-02-07):
我想用PT2262、2272做一个红外遥控电路。发射用PH303,接收是HX1838。根据手册,/TE接地时,VT应该是高电平。但实际上VT始终为0,而且2272的D0 D1 D2 D3 也始终都是0.
HX1838应该是收到了信号。因为:它的OUT平时是5V,当 /TE 接地时,变成3.15V了。
但是由于没有示波器,所以不知道OUT出来的波形是什么。
这两天排查了如下问题:
1、收发双方的频率。根据手册,PT2262-IR的OSC电阻应该是430K到560K之间。我接了470K,符合要求。
2、2272的频率应该是2262的2.5到8倍,我给2272接的OSC电阻是95K,也在此范围内。
3、2262的4个D脚有一个为1则发送信号,我给D0通过500的电阻上拉,而且实际量了D0的电压也确实是2.97V。
4、另外还试过给D0 D1 D2 D3 都接地,或者D0上拉而 D1 D2 D3 接地,没 效果。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上个实物图或者原理图才有高手出手的,光文字叙述很难说明问题的

楼主(点评):
我上原理图的,你那里不显示???

网友B:
正好前段时间下载过这个资料,给你看了下IR的。。
OSCILLATOR
PT2262-IR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infrared remote control applications and its output waveform carries 38KHz frequency.
To get the 38KHz carrier frequency at the data output, the oscillator frequency must be 76KHz. A 440KΩ resistor connected between OSC1 and OSC2 pins of PT2262-IR is recommended. Moreover, for a matching decoder frequency, 1MΩ resistor connected between the OSC1 and OSC2 pins of PT2272 is also recommended.

DS里写的很清楚,PT2262-IR 需要使用440KΩ欧振荡电阻。PT2272 则需要1MΩ。

楼主:
回复楼上:刚才实验了发射方是440K、接收方是1M的组合,还是没有效果。
我还用示波器看了HX1838的OUT脚,有幅度为5V的输出,所以红外线应该确实发出来了,而且也确实进入了2272.
问题就是2272为什么不解码???
由于示波器太差,不能精确地看到发送的是什么数据包。

楼主:
请问:当2262发射信号时,2272的VT脚 一直为高吗?还是只在瞬间为高,随后 又低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刚才实验了发射方是440K、接收方是1M的组合,还是没有效果。
我还用示波器看了HX1838的OUT脚,有 ...

有逻辑分析仪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逻辑分析仪也行的。

我没有逻辑 分析仪。
附件是我找到的几个文档,发上来请大家看看,是不是我有什么没看清楚的地方。
现在的关键就是2272不解码。最大的嫌疑是发射和接收的频率不 匹配。3楼的网友说是 440K、1M的组合,我尝试过,无效。我发上来的英文附件则说应该是2262用大电阻、2272用小电阻。我尝试了470K、95K, 440K、95K和440K、78K三种组合,也都没有效果。
还有一种可能是2272其实在解码,但是它输出的VT信号是脉冲而不是电平,因此我用万用表看不到。但这只是猜测而已。

楼主:
2262-IR的DOUT和2262的DOUT的区别是:2262-IR的输出是经过了38K的调制的,而2262没有。
原来是2262-IR驱动红外LED,HX1838对38K解调后送给2272.
刚才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把2262的DOUT直接连到2272的DIN上。相当于把38K这个环节给跳过去了,
结果发现:当2272的VCC是3.3V,而且OSC电阻是78K的时候,它是能解码的。

网友B(点评):
还算聪明···算是个合格的电工。 既然有了结果,继续分析下去啊····电工就是这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接头的输出相位必须是正相才行,你用的可能是反相型式。

已经用9013把相位反过来了,但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2262-IR的DOUT和2262的DOUT的区别是:2262-IR的输出是经过了38K的调制的,而2262没有。
原来是2262-IR驱动 ...

这个实验证明了 2262 和 2272 是可以配套工作的。但是我把2262改为 2262-IR 之后,就又不行了。
就是说:2262直接 送入2272,能工作。
改为2262-IR(即2262的输出再经过38K调制),再用HX1838接收并解调,送入2272,就不能工作!

网友B:
没用过2262-IR。
你的红外接收模块是38KHZ的还是40KHZ的?

从你的分析看,2272难道不需要红外接收模块?
搜了下,发现这么电路,有点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2262-IR。
你的红外接收模块是38KHZ的还是40KHZ的?

HX1838自己就能解调38K的

网友E:
接收端串个电阻 out脚 加个上拉

楼主:
问题解决了。PT2262-IR应该是440K,但是电压必须是4.5V(我前面用的3V,手册里也没提电压),而PT2272应该是1M、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