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spia 读不回数据

楼主(2015-02-07):
spi, pi, MOS, os
SPIA的MOSI线上有数据发出,但早在SOMI线上,就是看不到其它外设传回的数据,有何原因呢?读数的时候,我是按要求边写边读的。

网友A:
应该多考虑外设的问题, 包括 SCK 时钟信号的稳定性和幅度.

网友B:
如果你通过示波器等观察发出的时序正常的话   建议你重点查看
外设是否工作正常
还有SCK的频率是不是太高?

楼主(2015-03-14):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通过示波器等观察发出的时序正常的话   建议你重点查看
外设是否工作正常
还有SCK的频率是不是 ...

已解决,是电平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电平不稳定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电平不稳定

可以参考一下SPI配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