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555,用multisim 可以实现,但面包板插就不行?

楼主(2015-02-07):
求助555定时器电路定时问题,用multisim 可以实现,但面包板插就不行?而且,仿真中的定时时间大约5秒吧, 和按照555的1.1倍RC算出的数差的太远(R=3.5K,C=100U,得数大约在0.35秒吧),第一次做面包板,费了好几天的功夫,怎么也不行,特来向高手求助,谢谢!
一个单稳态触发电路,开关J1合上后,输出为高电平,然后开始延时,时间到后输出低电平,在仿真中可以实现,为什么面包板中就不行呢,元件都是一样的,我是第一次玩面包板,以为很简单呢,谁知,真郁闷。

楼主:
我又在面包板上实验了一下这个图,结果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接通开关后,3脚输出,但一直没有再转换成低电平,奇怪,为什么呢,这个图有仿真实验挺好的,怎么面包板就不行呢?

网友A:
J1要断开才开始计时把

网友B:
仿真害死猫啊

网友C:
:lol是啊,仿真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D:
负载改成电阻试下,用示波器看电阻2端是否波形正确;

555驱动继电器,肯定是不行的;
555输出加三极管驱动;

楼主:
这个开关J是这样的,合上后接着拉下和合上不动,都是一样的,都是3脚输出高电平,3秒后输出低电平,但是在实际的面包板中确实一直输出高电平的,奇怪?
哪位大侠有这样在电路中真正实现的单稳态触发555电路的,给我发个图好吗?最好是开关J一直合着的那种,这几天被他搞得焦头烂额,马上就要用了。谢谢!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仿真太过于理想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又在面包板上实验了一下这个图,结果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接通开关后,3脚输出,但一直没有再转换成低电 ...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