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uVision4错误提示的问题!请教高手!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5-02-07):
两个错误提示,小弟才疏学浅没找到具体错误。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这意思是少了个等号 str [n]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意思是少了个等号 str [n] = '0';

这是太感谢了!那上面那个错误是啥?C:\KEIL\C51\INC\REG52.H(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fr'

网友A:
sfr 附近有语法错误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

是&&,不过建议每个表达式加括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太感谢了!那上面那个错误是啥?C:\KEIL\C51\INC\REG52.H(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fr' ...

应该是同一个错误引起的两个错误提示

网友F(2020-12-30):
互相交流

网友G:
有些错误产生可能是在某处多加了某个字符或少了某个字符,导致显示某处有错误。其实错误起因并不在那里。所以编程时一定要仔细、小心。编制几条后就编译一下,做到无错误、无警告。然后再继续。编制或修改了一大段程序后,建议全部项目做个备份。一旦之后遇到错误又找不到原因,简单方法就是恢复备份,再继续。从上面的一小段程序可以看到,编程还很不规范。这会导致错误大量出现。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