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L431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2-07):
我想让TL431输出4V电压作为AD的基准,当不连接到AD芯片的时候,TL431输出是4V,当链接AD基准输入引脚时电压立马改变,几乎为0,如果我直接用电源芯片产生4V电压接在AD基准上就没有问题,莫非是我的TL431是假货?大家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是不是431前方的输入电流太小了?以至于一带负载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B:
明显是接错了,或取值不当,假货只是稳定度差些

网友C:
431做AD基准,这要求挺低。

网友D:
掐指一算,论坛会掐指神算的人不多。。。

网友E:
TL431不同厂家同一封装的管脚定义不一样,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没有电路图不好说明白

网友G:
楼主将线路图和实物上传最好

网友H:
431脚位有N种   我上过多次当了  主要是贴片封装的有问题   要找对应的厂家资料

网友I:
接个10K电阻负载测试下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可能负载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是不是431前方的输入电流太小了?以至于一带负载电压就被拉低了? ...

谢谢啊,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做AD基准,这要求挺低。

请问您平时用多牛X的基准,下次可以借鉴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431不同厂家同一封装的管脚定义不一样,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谢谢,是限流电阻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431脚位有N种   我上过多次当了  主要是贴片封装的有问题   要找对应的厂家资料   ...

谢谢,是限流电阻有点大。。确实有很多封装,但是幸好我蒙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个10K电阻负载测试下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可能负载太重了;

谢谢,是限流电阻有点大,您的猜测是对的,这个测试方法很好,下次可以借鉴下。接个替换负载?挺好!!:victory: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是限流电阻有点大,您的猜测是对的,这个测试方法很好,下次可以借鉴下。接个替换负载?挺好!!:v ...

:loveliness:
验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