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如何将一个14引脚的4路运放,分别画成4个单路运放?

楼主(2015-02-08):
偶然发现网上一个图,将双路运放分别画成2个单路运放,如下图。我想知道怎么才能实现这种形式,为了使原理图更加容易明白,我也想利用Altium 将一个14引脚的4路运放,分别画成4个单路运放。是不是跟PartNumber有关?

网友A:
元件库里有这 由种多个部分组合形式的元件  也可以自己画

网友B:
1.不知道你会不会在元器件库里面添加原件,如果会的话,新建一个Compoent,然后tools——New Part,下面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在PartA B C D里分别画就可以了
2.这个问题我本来也不知道,我只是百度搜索了一下,具体见链接
http://www.baidu.com/s?wd=altium ... =1050&rsv_sug=1

楼主:
会了,谢谢大家

网友C:
感觉这种建库方式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