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合泰单片机,稳定吗?问个io口的问题

楼主(2015-02-08):
io是ad输入脚,但是ad输入电压远大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用大电阻限流,电压被钳位住了。

网友A:
IO输入管脚是不是有二极管钳位
也就是单片机IO口内部有个二极管接到了电源VCC上,输入电压大于VCC,二极管导通。

楼主:
钳位我知道啊,只是想问下这对单片机干扰大吗?有人说有些廉价单片机这样弄单片机会受到干扰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安全点,还是对过来的电压做分压再给到MCU吧

网友C:
分压处理,分压后加一个稳压管,防止电压过高损坏MCU

网友D:
大电阻限流接可以,只是如果你是ad口,会影响到其他口的ad功能,ad采集会不准

网友E(2015-03-12):
同意LS的说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钳位我知道啊,只是想问下这对单片机干扰大吗?有人说有些廉价单片机这样弄单片机会受到干扰不能正常工作。 ...

电压超高,什么样的单片机都会被影响。
所有AD通道不准,所有AD口电压必需在AD参考电平-/+之间,高了低了都不行。

网友G:
AD采集口做电压采集时,需两个分压电阻和一个电容,控制AD口上电压在0-基准电压范围内,比如基准电压为5V的,那么AD口电压范围控制在0-5V。

网友H(2015-09-15):
楼上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