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这电路中op07居然不如lm324?

楼主(2015-02-08):
这个精密电路中op07误差达8mv-9mv,换成lm324居然只有2mv-3mv,测量op07反相端电压在4mv-5mv左右,而lm324反向端电压只有1mv左右,难道op07是假货?很困惑。

网友A:
肯定是假货了。

网友B:
+和-要对称,要有等同的电阻

网友C: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要纳入考虑之内,我记不清他两个的具体参数了,不过加上平衡电阻好点。不用的正端接上负端一样的电阻。和楼上说的一样,另外可能就是你说的了。

楼主:
确定是假货么?怎么鉴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要对称,要有等同的电阻

电阻没问题,而且精度都是0.1%的。

输入接地端与地要串1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要纳入考虑之内,我记不清他两个的具体参数了,不过加上平衡电阻好点。不用的正端接上负 ...

参数op07比lm324好n倍,电路是个经典电路,不会有问题。46

网友D:
OP07不能用大电阻,

网友B:
OP07的IB要比LM324小很多,在这个电路中应该表现得更好才对。既然不行,那么应该是买了假货了。说不定是其他型号REMARK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要纳入考虑之内,我记不清他两个的具体参数了,不过加上平衡电阻好点。不用的正端接上负 ...

等抽空研究下

网友F:
不会吧 ,这二个片子的价格相差多了

网友G:
你这图片一看就知道是假货,

网友H:
OP07的失调电压不可能这么高的,比LM324好起码10倍以上。
LM324失调电压,1mV正常,5mV也正常。
OP07失调电压5mV,肯定不对。

网友I:
看芯片的图片就是Remark的假货了!
还冒充TI,**都打不清晰!
正品的丝印和TI的**是很清晰的,且1脚会有个小圆圈。

网友J:
OP07的V-接的什么?OP07要双电源供电,LM324可以单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OP07的V-接的什么?OP07要双电源供电,LM324可以单电源供电。

是接的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