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如何将一个14引脚的4路运放,分别画成4个单路运放?

楼主(2015-02-08):
偶然发现网上一个图,将双路运放分别画成2个单路运放,如下图。我想知道怎么才能实现这种形式,为了使原理图更加容易明白,我也想利用Altium 将一个14引脚的4路运放,分别画成4个单路运放。是不是跟PartNumber有关?

网友A:
help文件里有

楼主:
谢谢,请问有没有链接,具体是哪个文档啊?

网友B:
以上图为例,先操作1,输入元器名OPA2365;再操作2,就会出现下图的part A、part B(如果不止两个,重复操作2),分别在part A、part B中画出即可。

网友C:
楼主应该找一本书好好看呢!

网友D:
自己画原理图?原理图库编辑器里右键菜单点“Tools”->“New Part”

楼主:
谢谢,有好书,还望推荐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POWER PINS在每一个PART都要隐藏加入,能不能在PART A中加入,其余PARTS中就直接省掉不是更省事?

网友E: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