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铁问题请教?

楼主(2015-02-08):
交流电磁铁   ,为什么间隙大的时候会导致线圈电流大?   那种断电时吸合的电磁铁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磁路间隙大,即磁路中空气所占长度大,而空气的导磁率比铁磁材料小得多,故磁路的磁阻大,绕组电感量减小。
对同一交流电压来说,电感量小意味着绕组中电流大,所以时间长了会烧毁绕组。

断电时吸合的电磁铁?那是直流电磁铁,且一定有一块永久磁铁。通电时线圈产生的磁场与永久磁铁方向相反,故衔铁释放。断电时线圈不产生磁场,仅永久磁铁起作用,衔铁吸合。
另外,普通继电器中有常闭触点和常开触点,不要把常闭触点与“断电时吸合的电磁铁”搞混。

网友B:
非常赞成楼上那位坛友的意见,楼主还是再仔细看看

网友C:
学习了,还没用过交流电磁铁;

楼主:
好好想想,多谢,多谢。

楼主:
现在有个现场仪器,有个24V的电磁铁,上电时吸合下又断开了。但在上电时据说有干扰,将flash中的数据弄乱了。我想电磁铁其实也相当于电感储能,在断开瞬间也应该有反向瞬间高压产生,会不会是这个电磁铁产生的干扰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路间隙大,即磁路中空气所占长度大,而空气的导磁率比铁磁材料小得多,故磁路的磁阻大,绕组电感量减小。 ...

还请教个问题
电路中的电感,基本等效于导线绕在磁棒上。那么此时是否相当于磁路的磁阻无穷大呢?这时怎么还会有电感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教个问题
电路中的电感,基本等效于导线绕在磁棒上。那么此时是否相当于磁路的磁阻无穷大呢?这时怎 ...

不是“基本等效于导线绕在磁棒上”,实际上就是导线绕在铁芯上。铁芯可能有各种形状:棒形、环形、罐形……当然也有不绕在磁性材料上的电感,即空心的电感,但在现代电子设备中极少见。
空气的导磁率几乎是各种材料中最小的,其它材料可以分两类:一类导磁率接近空气导磁率(稍大或稍小,但偏差不会超过千分之几),一类导磁率很大,至少是空气的数十倍乃至数万倍,称铁磁性材料。
磁路中如果完全是空气,磁阻是最大的,加入导磁率较高的材料后磁阻减小,磁路完全由导磁率高的材料构成磁阻最小。
这是《电工学》课程内容。电子工程师若要学习这方面知识,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赵修科老师编写的《开关电源中磁性元件》一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还没用过交流电磁铁;

工业中很常见。通常称为“交流接触器”,有控制单相的,更多的是控制三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基本等效于导线绕在磁棒上”,实际上就是导线绕在铁芯上。铁芯可能有各种形状:棒形、环形、罐形… ...

还有少见的铜芯电感。

网友E:
继电器也有很多是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