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不能用ADC了?

楼主(2015-02-08):
看了79F083A的数据手册,供电是2.8V~5.5V,我想用3V供电,但手册中adc供电电源确是4.5V~5.5V,那是不是说,在3V供电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用ADC了?

网友A:
中颖SH88F4051和SH79F161A定时器0/1的比较输出功能类同于T2的50%脉冲输出。

只能在定时时间到时,设定输出口翻转。

没有你提到的CCU,PCA类功能。

网友B:
中颖SH88F4051和SH79F161A定时器0/1的比较输出功能,优于T2的50%脉冲输出。

定时器T2的50%脉冲输出很死板。

而定时器T0/T1的输出翻转功能,则比较灵活,当定时时间常数不变时,就是50%输出,当改变定时时间常数,也改变了输出电平宽度,在一定范围内,可当PWM用。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C:
简单直接的方法,直接上电测试,或者找供应商,自己不要瞎折腾

网友D(2015-03-17):
中颖4位8位MCU, 锂电池管理IC,一级代理商,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