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内部晶振不稳定?

楼主(2015-02-08):
只要确认串口能工作。T2波特率发送器,串口工作方式1,代码如下。
时钟初始化
void ClockInit (void)
{
      uint16 i;

     CLKCON &= 0x9F;                                 // 不分频
      CLKCON |= 0x08;                                 // 打开高频振荡器
      for (i = 0; i < 1000; i++);                     // 延时2ms以上
      CLKCON |= 0x04;                                 // 选择内部16.6MHz高频振荡器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Init (void)
{
      P1CR = 0x04;
      P1PCR = 0x02;
      P1 |= 0x04;
      TR2 = 0;
      T2MOD = 0x80;
      T2CON = 0x3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2 = 0xFF;
      TL2 = 0xCA;
      RCAP2H = 0xFF;
      RCAP2L = 0xCA;
      TR2 = 1;
}

发生一字节函数
void UartSendOne (uint8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主程序

     while (1)
      {
          UartSendOne('z');
      }

串口调试助手没有任何反应:
是不是内部晶振不稳定?

网友A:
IO口配置错误?

楼主:
啊? 不是定时器、串口的寄存器配置错误?

网友B:
我觉得发送函数有问题

网友C:
有仿真器么?

网友D:
while (TI == 0); 后面加一个断点试试?

网友E:
配置没有办法看。

网友F:
不知道哪颗IC

网友G:
应该不是不稳的的问题吧

楼主:
IO配置OK;
Uart好像也行的,timer2也行啊

网友H:
嗯,你用示波器看看有否波形?

网友I:
测试过中颖内建振荡,很准确,不漂移,但我没试很久

网友J:
首先内部不是晶振,是RC振荡。
主要受环境温度及电压变化的影响

网友K(2015-03-17):
中颖4位8位MCU, 锂电池管理IC,一级代理商,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