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单板电源功耗过大,容易烧掉对端设备,请教各位大牛

楼主(2015-02-08):
附件是我们单板的电源原理图,两节3.6V串联合成7.2V,经过ASM1117转成3.3V,一部分给CPU供电,一部分给经过B0305隔离生成5V给对端供电,对端设备要求比较高,电流不能高于100mA,现在遇到两个问题:1/因为用电池供电,考虑低功耗,CPU(STM32)会进入休眠状态,但是实际测下来电流还是会有20mA;
2/对端设备的5V一天只会提供两次,大约2分钟,在上电的时候会经常把对端设备烧掉。

请教各位大牛;
1/如何设计整版电源来降低功耗;
2/B0305不是稳压电源,怎么能设计成5V,<100mA的隔离电源电路;
3/原来准备用一节3.6V+二极管直接给3.3V供电,可是连上后面电路电池立马被拉倒2.9V,这是为什么呢。

多谢啦

网友A:
负载太重了带不动吧;
1、STM32部分供电;
    最好升降压都可以的DCDC模块,TI有效率很高的;
2、烧客户端设备,可能DCDC模块质量不好吧;
我以前最多是烧模块,没烧过客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重了带不动吧;
1、STM32部分供电;
    最好升降压都可以的DCDC模块,TI有效率很高的;

版主,多谢啦
1/芯片STM32F103RC,我只用到四个Uart口和一个SPI口,一般工作电流多大呢,能否推荐个DCDC芯片。还有支持进入休眠模式的电路设计能发我下
2/给客户供电5V必须要隔离,能否推荐下隔离的DC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多谢啦
1/芯片STM32F103RC,我只用到四个Uart口和一个SPI口,一般工作电流多大呢,能否推荐个DCDC ...

20mA,也差不多吧;
开了这么多;
还有你的测试方法,可能也有误差;

进入休眠,你加个MOS管,把外设切掉就好了;
再MCU进入低功耗模式;
做到1mA以下没问题的;

还有隔离DCDC模块的效率,差的DCDC模块,上电的瞬间输出有过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A,也差不多吧;
开了这么多;
还有你的测试方法,可能也有误差;

75ma的TPS62120给CPU供电够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75ma的TPS62120给CPU供电够了吗?

给你找了个参考的了;TPS63031

网友B:
有疑问?…什么外接设备?烧坏!…
   5V输出、调整管MOS在上电瞬间也只有7V左右电压。

网友C:
压差这么大,DC-DC啊·····

两个J3是咋回事?都是接电池?咋还一个0欧接地去了?

网友D:
B0305 需要最小负载的 否则输出 过冲的
并个100R 负载

网友E:
楼主的图有点乱,看不懂,J3怎么两端都是连到GND?
从电池供给别的设备,把别的设备烧了?对端设备是要求稳压供电还是恒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图有点乱,看不懂,J3怎么两端都是连到GND?
从电池供给别的设备,把别的设备烧了?对端设备是要求稳 ...

稳压,但是电流不超过100mA。两个J3是想做兼容的,如果3.6V可以就用3.6V,不行就用7.2V,因为前面做实验用1节电池供电后,电压被拉的太低了,只有3.0V。我测了下电流后面最大只有120mA,为什么给拉了这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B0305 需要最小负载的 否则输出 过冲的
并个100R 负载

我后级电路的输入负载还没侧过,100ohm的负载消耗的电流有50mA,蛮多的,我后级电路一共只需要100mA.

网友E:
是D2正极还是负极被拉到2.9V?
带负载之后二极管负极3V,也可能是正常的,因为二极管有压降;
如果是二极管正极变为3V,就是电池/R3的问题;
对端设备上电会烧,说明上电瞬间B3050的输出过冲,超过5V不少了。

网友F:
你的B3050也许需要进行起动限流,MOS+电阻,另外1117这种东西电流一大很烫手啊,你应该用个效率高一点的片子,这样损耗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B3050也许需要进行起动限流,MOS+电阻,另外1117这种东西电流一大很烫手啊,你应该用个效率高一点的片 ...

启动限流的电路能发我下参考下,对电源设计这块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