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CU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5-02-08):
请问大家,我的MCU该怎么选择?
1.费用低。
2.支持usb和串口

查了很久,还是不得方法,还望大家指点。
应该怎么去选型?去生产厂商的主页上对比吗?还是网上这样搜索?
谢谢。

网友A:
可以去TI的官方网上去选  TI这方面做的很好

网友B:
MCU选型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功能性能价格采购工艺等都要考虑

楼主:
听起来好麻烦啊,明天再说吧,多谢大家

网友C:
支持usb接口TI芯片都不便宜,如果你需要TI的东西,我这边可以提供相应支持,并推荐合理芯片。+Q如用户名。

网友D:
你这两个要求的不搞,,一般型号的单片机都可以满足的,,常用的如G2553、F149、F249的都可以的。

网友E:
st的或者g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