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像THS4275/THS3095这种具有关断状态的AMP怎么用啊?

楼主(2015-02-08):
像THS4275/THS3095这种具有关断状态的AMP怎么用啊?特别是它的REF和PD管脚怎么接

相关下载

网友A:
PD关断引脚就是使能控制,可以使运放不工作。

网友B:
REF引脚可以设置PD脚的控制信号作用的电压阈值。

网友C:
降低功耗

楼主:
哦,这样啊,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看下先关的资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