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给BUCK供电是到15v以上只能最大降到9.12v左右

楼主(2015-02-08):
利用SG3525做降压模块,给BUCK供电是到15v以上只能最大降到9.12v左右。之后无论怎么加大电压,就不会在升上去了

网友A:
3525的最大占空比是49%

网友B:
调整一下死区电阻,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C:
这个看下3525自身的相关资料的吧,并对相关的电阻电容的做乡音的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