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Flash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5-02-08):
如何解决Flash编程的问题:可不可以先用仿真器下载到外程序存储RAM中,然后程序代
码将程序代码自己从外程序存储RAM写到F240的内部Flash ROM中

网友A:
如果你用F240,你可以用下载TI做的工具

楼主:
哦,C5510芯片如何接入E1信号?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在接入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C:
通过McBSP同步串口接入。

网友D:
嗯,注意信号电平必须满足要求。

楼主:
好的, 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通过McBSP同步串口接入。

就这一款DSP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F:
针对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设计要求的。

网友G:
这个需要注意芯片的内部地址的吧。。

网友:
可以通过DMA吗?

网友G:
这个问题的我还没整明白的啦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