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请大家分析下这个PCB的画法,是否好呢?

楼主(2015-02-08):
c:\QQ拼音截图未命名

网友A:
噢,哥们,没图。

网友B:
确实没图

网友C:
你说都比不?

网友D(2015-10-13):
突突突突 图呢

网友E:
图都没有 楼主是来卖萌的麽

网友F(2015-11-12):
整体还可以就是需要注意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间距过小,另外5V主供电走线尽量走到40mil以上。
你那个usb封装的焊盘孔可能过小,到时候插不进去就哭吧

网友G(2016-12-14):
引用 网友F:
整体还可以就是需要注意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间距过小,另外5V主供电走线尽量走到40mil以上。
你那个usb封装的 ...

说的好有道理,楼主已被深深的折服!

网友H:
没图了,楼主又来恶心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