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不可靠?

楼主(2015-02-08):
(无正文)

网友A:
大多数的应用 都是这个图  没有问题的,
这篇**你可以看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314/13/1880_18715245.shtml

网友B:
不一定需要下拉;和你的控制端有关系;
下拉肯定没问题;不下拉通常(控制端的低电平很低即可)也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电路要加个下拉电阻才能可靠", 却没有说明在哪里加下拉电阻?
想必是三极管的基极, 或者控制端吧.
由于继电器吸合需要一定的电流, 三极管的漏电流是不会引起继电器吸合的. 所以这里的电路, 下拉并非必须的. 但就象楼上所说: 还是推荐使用下拉电阻, 因为有这个电阻也不会导致缺陷.

网友D:
因为单片机启动时,根据情况,有些是有默认上拉,或弱上拉,会造成三极管微导通或误动作,如果在三极管基极加一个强下拉,能确保不会受弱上拉的影响。

网友E:
一般使用楼上的图  基本没有问题   不知你的所谓下拉电阻加在哪边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哦,那我知道了

网友F:
支持 5 楼的意见. 这个三极管反相电路, 如果输入端悬空, 那么那么在负载很小时, 可能三极管的漏电流和外面的感应干扰就能让三极管输出发生翻转脉冲.
不过这里驱动的是继电器, 由于要相当大的电流才能驱动继电器. 感应电压和漏电流肯定不足以让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动作需要的电流.
不过这下拉电阻加了也没有啥坏处, 会嫌它占地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支持 5 楼的意见. 这个三极管反相电路, 如果输入端悬空, 那么那么在负载很小时, 可能三极管的漏电流和外面 ...

楼上分析的是,,这个跟基极的驱动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