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请大家评论下这种PCB画法好吗?

楼主(2015-02-08):
从引脚出来的线很粗,但是之后又变细,之后有变粗?这样画法很好吗?虽然这样慢慢的填充了电路板,但我感觉同一个网络,还是线径一致的好,请高手点评下!

家电常用, 低频单面板,铜箔很薄的时候, 基本都要这样做,不然焊盘脱落报废率比较高

网友A:
这不能好吧

网友B:
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C:
较真的话线宽一致的好,特别是高频大电流,过孔也会有影响

网友B:
怪,拐角还可以这样,什么软件,是AD吗?

网友D:
不建议这种画法,没多大实际用处~

网友E:
个人认为高频时可能对工作状态有影响,低频时和等宽的线一样,只是这样好看一些。

网友F:
低频问题应该不大,这样挺好的,怎么画的?

网友G:
低频的时候可以,听师傅说,这样更环保,PCB的变形也会小点。

网友H:
如果是交流信号、会引起干扰!

网友I:
从布线来看是低频单面板,尽量多覆铜,减少PCB变形和焊盘翘起

网友J:
线粗一致比较好

网友K:
呵呵,小家电行业惯用手法。

网友L:
线径一直比较好

网友M:
冰箱,空调的主控板经常是这么做的

网友N:
高频电路时,铜线变径会引起信号反射,低频电路中应用没有问题。

网友O:
单面板啊····没法子,比不起双面板,而且材质往往较差,抗剥离能力差,铜箔易脱落。

网友P:
也有可能这是准备用雕刻机雕刻的板子,这样比较省时间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这种画法,没多大实际用处~

这种画法对量产来说是有好处的,可以增强焊盘的附着力

网友R:
40M以下的没问题,40M以上的看笑话

网友S:
若电流大,会产生浪涌。

网友T:
这阻抗不一样吧,环保是什么说法呢?出来高频进到pin端,会产生阻抗不匹配的反射吧

网友U:
低频,电流较大时比较好,高频就不适用了.

网友V:
只少对生产来说,或焊接来说,不容易焊盘脱落,莫不是打泪滴同样效果.

网友W:
焊盘出来的线粗,好焊接,特别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W:
不过铺泪滴也挺好的;

网友X:
看你实际应用了。最好做到线径一致。

网友Y:
低频情况下,这个非常好,有利于接插件处的可靠性。

网友Z:
单层板就这样,铜面积越大越好。

网友AA:
从阻抗 分析  不匹配啊

网友AB: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C:
这种画法在低频非常好,板厂会非常喜欢,生产制造非常快!

网友AD:
单面板都是这画法,一般都是低频的,生产中焊盘处不容易脱落.

网友AE:
单面板很常见,不错的做法。一方面提高附着力,一方面美观,还有就是空白处上铜对生产也有好处。总体来说不会很明显,但是看得出是老手的做法。

网友AF:
PCB腐蚀工艺需求非常低——所有间距都一样,腐蚀成品率高

网友AG(2015-04-05):
只是外观好看而已,高频会有影响。

网友(2019-09-12):
不建议这样画

网友AH(2020-04-20):
没必要,根据信号线走的电流设置线的宽度就好,多出来的区域铺铜,加地孔,让板子有一个比较低的地阻;同时,信号线与信号线间如果备地层隔,相互间的干扰也比较少。

网友AI:
想知道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AJ(2020-05-28):
看起来不像是加泪滴的画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