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加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2015-02-08):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
功。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复位时无法加载程序。

网友B:
DSP和单片机相连组成主从系统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C:
建议使用HPI接口

网友D:
用BootLoad方法解决,应该问题不大,可以一试。

网友E:
主要是注意复位可靠性   以及接口电平问题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呵呵

网友F:
接口电平必须一致,楼主要注意啊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晚安啊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想问什么问题   复位时  JTAG都不接不成功
别的就别说了

网友H:
问题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