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将曲线的前面抬高

楼主(2015-02-08):
在带通滤波电路中如何将曲线的前面抬高

网友A:
嗯,或者通过DPRAM连接。

网友B:
增加频带宽度对抬高频率  应该用途不大   个人觉得应该降低静态工作点   你再看看别人的回答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增加静态增益,即提高放大倍数.

楼主:
好的,了解了,晚安啊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在带通滤波, 应该是指增益频率曲线.
如果是低频区的上升段, 抬高那就是拓展低频端. 调整滤波器的参数就是了.
如果是偏低频的水平段,要提升那就是提高放大增益. 不过这个办法往往是整个通频带整体的提升.
那如果是想只对通频带的较低部分提升, 当然还是有办法的, 比如可以再套一个通频带较窄,偏向低频区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在带通滤波, 应该是指增益频率曲线.
如果是低频区的上升段, 抬高那就是拓展低频端. 调整 ...

楼上说的很详细的,,我参考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