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a"返回的是"8A"

楼主(2015-02-08):
为什么用"串口调试程序"以十六进制发送"a",但是返回的是"8A".

下面是程序:

unsigned char b;
void rs_dmx() interrupt 4 using 1
{
b=SBUF;
RI=0; //RI:接收中断标识位(SCON.8)
SBUF=b;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delayms(1);
}

int main()
{

SCON=0x50;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TMOD=0x20;// 定时器/计数器方式控制字
TCON=0x40;
TH1=0xFD;
TL1=0xFD;
TI=0;
RI=0;
TR1=1;
EA=1;//CPU 中断开放标志
ES=1;//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while(1);
}

网友A: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为什么是这样呢

网友B:
void rs_dmx() interrupt 4 using 1
{
    b=SBUF;
    RI=0; //RI:接收中断标识位(SCON.8)
    SBUF=b;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delayms(1);
}

这个函数中b=SBUF;
               RI=0; //RI:接收中断标识位(SCON.8)
               SBUF=b;
怎么解释

网友C:
应该是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D:
波特率降低    保证晶振可靠稳定工作   最后检查程序问题  看看有没有小小的BUG   能接收和传输本质上说明电路是好的   按上面的再仔细查查   看看端口设置有没有问题   循环少一位有没有多一位或

网友C:
波特率的调整一下

楼主:
哦,我有思路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E:
这个是不是有符号的区别的呢,,返回值的最高位显示为1,是不是符号位的?

网友F:
楼上的意见的可以考虑下的啊。。。

网友G:
共地,uart是三线

网友H:
波特率的有点不够的啊,,晶振不准确导致的。

网友I:
估计是波特率设的不对

网友J:
估计是收发的波特率设置的不对

网友K:
收发波特率不对,不匹配